有用安川伺服做铣床主轴的么?

楼主(2008-11-21):
各位同行,请问,在数控机床中,是否有用安川伺服电机做为铣床主轴的案例设备啊??  该铣床不要求高速,只要500转/分就满足要求;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铣出来的端面,有波浪纹,当然材料比较软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很硬的情况下才有此种现象。

工作中Z轴抱死,不会发生跳动,X轴推进;没有Z轴。

可能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没有y轴

网友A:
是刀的问题吧,再磨一下不就行了。想铣的跟磨的一样吗?

楼主:
产品要求。只要铣一次,不进行磨。我是提供的伺服,实在是没有招数了。难道是刀具?

网友B:
用伺服做主轴?而且只有500rpm,不知电机的力矩能力如何?个人意见,换大力矩、大惯量的伺服。

网友C:
有的,以前见过人家用在台湾联杰系统上的,不过比较少见。如果只是要求主轴速度稳定的话,其实用变频也可以做到,虽然效果上不如伺服,但是应该也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D:
伺服电机的力矩效果怎么也比变频主轴好吧..这个和电机没关系了..只有可能是选型选小了..刚性不足...

网友E:
大量的主轴采用变频器,实践证明是可以满足应用需求的。

楼主提的问题,好像可以理解为主轴刚度不够。如果改变转速,波形纹理没有变化(变密或变稀疏),那就应该怀疑主轴轴系机械刚度问题;

否则,应该考虑电机选型和变频器参数问题;

对于楼主所提的转速,也可以考虑主轴电机前加个减速器,毕竟换一个大功率伺服系统不是很便宜的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功率足够大,5KW的安川。带动应该没问题。和搞机械很久的工程师说了下情况,初步判断是设计有问题。在Z轴目前是电机通过皮带来使滚珠丝杠运动,他说改成丝杠直接通过连轴器与电机连接,应该不会出现该问题。试验中。。。

网友F:
"在Z轴目前是电机通过皮带来使滚珠丝杠运动,他说改成丝杠直接通过连轴器与电机连接,"

是因为机械本身刚性不够?

网友G(2009-09-19):
进给伺服电机当主轴伺服电机用,转动惯量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