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高压开关柜问题

楼主(2008-11-21):
我厂外线高压电10KV送到高压开关柜,合上开关后(就是送电到变压器降压440V到车间)发现送电瞬间进线柜门与柜体夹角有打火花现像.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高压开关打火还是低压柜打火?是不是绝缘不好?零线漂移有电压?

楼主:
是高压开关san 打火呀!

楼主:
是高压开关柜打火呀!

网友B:
是高压开关柜打火吗?

网友C:
先停电,再开始柜门看看什么地方放电,打扫一下柜内的卫生,看看绝缘套管,瓷瓶,做好做个试验。

网友D:
我也遇见过那问题 我们那是受潮灰尘太多造成的  清理一下试试

楼主:
柜内的卫生很清洁!它是送电瞬间柜门与柜体夹角处有打火现象,柜门与柜体本是同等电位不应有打火花现象呀??

网友E:
进线柜门与柜体夹角有电压差,进线柜门与柜体夹角之间应该等电位,你用导线将两处连接在一起(停电进行),看看是否有效。

网友F:
查看高压柜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电压差的呢?

网友G:
同意查看高压柜接地情况,再一个看一下你那个进线电缆屏避层接地情况。

楼主:
多谢大家赏脸,我会按大家要求再检查一下.

网友H:
合闸瞬间有高次谐波产生,会有高电压,测一下柜子的接地电阻,看看

网友I:
你用验电器测测看会不会报警 晚上关灯看看

网友J:
很简单,你们的高压柜与柜内的接地母排是否连结可靠,查一下/

楼主:
好!多谢大家!每个朋友的意见都很宝贵.

网友K:
同意查看高压柜接地情况,再一个看一下你那个进线电缆屏避层接地情况

网友L:
进线柜门与柜体夹角之间应该等电位,你用导线将两处连接在一起

楼主:
我有点不明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现像造成电压差的呢?

网友M(2011-08-09):
这有可能是高压开关柜的绝缘低了,(可能是灰尘过多引起绝缘降低,在停电的时候打扫一下高压开关柜)。当合上高压开关时,变压器上产生比额定电流高几倍励磁电流,虽然励磁电流在很短的时间就消失,就在这时间内可能对绝缘低的高压开关柜放电。

网友N:
清灰一下看看~~~~是不是柜门破损了

网友O:
检查一下绝缘与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