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Rexroth 伺服驱动器的存参数的固化软件容易坏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1-21):
Bosch Rexroth 伺服驱动器的存参数的固化软件容易坏是怎么回事啊!!设备断电就容易坏??

网友A:
你的设备经常不关电吗?????是日系的机器很多都不能断电的

网友B:
深有同感。坏了只能找他们厂家

网友C:
Bosch Rexroth 伺服驱动器的firmeware 是用来存放系统软件,用户软件,系统参数,用户参数的载体,分PCMCIA 卡和 MICRO 卡两种。作用象电脑中的硬盘。设备断电很少坏。

网友C:
可将firmeware完整备份到同型卡中,不贵的。

楼主:
断电就容易坏,没办法

网友D:
建议检查屏蔽接地 , 目前OEM 在应用上做的不到位,驱动的保护地接线没有按要求做.

网友E(2009-02-26):
indramat说的没有错,现在的设备这样,特别是以前做的设备接地方面做得很不好,特别是再在设备不断电的情况下非法操作,都有这种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掉

网友E:
我特别不喜欢它的plc和界面放在一个地方

网友F(2009-08-08):
买对应的卡来备份,坏了换,换下来的再重烧就好了。

网友G:
坏了重新烧啊,如果有卡的话,没卡只能找力士乐了

网友H(2010-04-01):
硬件坏了只有换了,软件坏了,可以重新烧制

网友I:
请教如何把firmeware备份到卡上,我是新手从来没弄过。谢谢了!

网友J(2010-05-08):
我们可以维修以及销售

网友K(2011-01-08):
我公司专业从事力士乐元器件销售及维修,如有需要请联系我,我的邮箱地址lxnli0316@163.com,QQ1056115930.

网友L:
固化软件容易坏是由于电柜 的EMC电气设计存在缺陷,如接地系统不完善,电网的平凡掉电,跳闸,工厂防雷击系统不好等,请及时备份好参数,对于损坏后显示两点的绝大部分还可修复,通过重新刷固件即可,但原来的参数可能会丢失,具体请联系keyhow@126.com

网友M(2019-09-30):
我也不懂,请有人帮助

网友N(2020-07-21):
你微信多少?可以指导你怎么备份。

网友O(2020-10-15):
引用 网友G:
坏了重新烧啊,如果有卡的话,没卡只能找力士乐了

        -----------------------------------------------------------------你好,这个怎么重烧?方便留什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