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的区别

楼主(2008-11-21):
经常在三菱PLC使用手册上看见某一块东西是扩展单元,另一块是扩展模块,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呢?什么叫扩展模块,什么叫扩展单元啊?

有知道的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扩展模块是一个电源消耗者。扩展单元是一个电源生产者,需要接220V(或其他电压)电源,能提供24V向外界。除此之外我并不知道其他区别了。

网友B:
扩展单元是包括输入和输出的,扩展模块只有输入或输出

网友C:
一个需要单独供电,一个不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
谢了,我看了一下产品说明书,没有说他们的区别的,不过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还比较对,扩展模块好像是只有输出或者输入,扩展单元有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一般都是用一个并列线连到基本单元或者扩展单元了,好像是没有电源,应该是电源消耗者,扩展单元好像连的有电源.

不错,谢谢楼上的三位大侠,谢了!

网友D:
扩展单元是包括输入和输出的(内置电源,分ac、dc输入),扩展模块也分输入或输出(电源由基本电源或者扩展单元上获取)

网友E:
扩展模块是一个电源消耗者。扩展单元是一个电源生产者,需要接220V(或其他电压)电源,能提供24V向外界。除此之外我并不知道其他区别了

网友F:
学习一下啊,呵呵,不错啊,看看

网友G(2009-02-21):
请问扩展单元和基本单元有什么区别。请大虾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扩展单元和基本单元有什么区别。请大虾们赐教。

扩展单元好像要接到基本单元才能使用吧!好像不能独立使用吧!

网友H:
扩展单元自带电源模块,有输入输出口而扩展模块不带电源模块有输入或输出之分。两者都不能独立使用,必须和主机配合使用!

网友I(2009-03-25):
扩展单元:用于扩展I/O点数,内部有电源。
扩展模块:用于增加I/O点数和改变I/O点数的比例,内部无电源,由基
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供给。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内均无CPU,必须与
基本单元一起使用。

网友C:
就是有没有电源的区别

网友J:
你好 我这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的视频资料 如有意向请加QQ707664915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扩展单元:用于扩展I/O点数,内部有电源。
扩展模块:用于增加I/O点数和改变I/O点数的比例,内部无电源,由基
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供给。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内均无CPU,必须与
基本单元一起使用。

网友L:
扩展单元:内部有电源。 还可以对外供电,点数比较大,一般为32点或48点(40点);

扩展模块则是从主机上取电的,一般只有8点及16点的;

楼主(2009-07-04):
引用 网友I:
扩展单元:用于扩展I/O点数,内部有电源。
扩展模块:用于增加I/O点数和改变I/O点数的比例,内部无电源,由基
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供给。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内均无CPU,必须与
基本单元一起使用。

学习了!谢了!

网友M:
就是内部有无电源的区别了

网友N:
数字量和模拟量区分就可以了

网友O(2012-02-01):
学习力,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L:
扩展单元点数比较大,一般为32点、40  48点,这个是外部供电的;

扩展模块一般8点,16点,电源从主CPU上得到的;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P(2015-07-09):
现在也蒙圈了,感谢各位大侠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