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温度检测

楼主(2008-11-21):
许多变频器除了有PTC超温保护功能,还有实际温度测量功能。我的一台变频器就是使用PTC电阻即进行过温(70度),又兼温度传感器使用?我想请问在常温状态下,检测电阻阻值应该可以判断出它的好坏吗?我的变频器出现不正常过热保护。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不够具体,请说具体点。

网友B:
可以的,像一般的负温度热敏电阻,25度大概在10K左右,具体你要看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像一般的负温度热敏电阻,25度大概在10K左右,具体你要看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楼主:
我的是德国的,具体的看不到了。是用螺丝拧在散热底板上的,你们都知道什么牌子啊?请介绍一下啊

楼主(2009-05-06):
我已经搞清楚了,PTC不具备温度测量功能,是在变频器的IGBT模块中有一个测温电阻.

网友D:
要试好坏还不简单,直接加热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啊。加热电阻会变小。

网友E:
用烙铁加温,阻值有变化,一般可以证明测温元件正常。

网友F:
测量常温和加热状态下的阻值差别,加热可以用电烙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