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 3.2KVA

楼主(2008-11-21):
今天来了个台达VFD-B  3.2KVA的机器上电就显示HPF.1    按任何键都没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这边也有台和你一样的故障的,我还没有修那,我想找个主板试下,到底是那部分的问题,我怀疑就是主板和电流检测的故障,大家有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B:
苏州西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VFD-B变频器,详情请垂询13255131646

楼主:
我也想换个主板试试,但我这却没这机器的主板!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C:
HPF.1 GFF 线路异常

网友D:
我这也有一台也是同样的故障,重新关机后故障消除,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现HPF.1,请教高手线路异常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线路异常,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