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和变频器哪个价格高

楼主(2008-11-21):
朋友们,逆变器和变频器哪个价格高?

网友A(2009-01-03):
晕,要看哪一种型号!

网友B:
还要考虑功率和品牌!

网友C:
“逆变器和变频器”

1、变频器就是由逆变器构成的;

2、逆变器是个部件,单独不能构成一个完整设备;

网友D:
逆变器要和整流单元配合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逆变器和变频器”

1、变频器就是由逆变器构成的;

2、逆变器是个部件,单独不能构成一个完整设备;

你懂不懂啊,,,不懂别乱说...

网友F:
逆变器应该比变频器价格低些,

网友G:
逆变器是变频器的一个主要部件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逆变器比变频器便宜

网友H(2009-02-09):
引用 网友G:

逆变器是变频器的一个主要部件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逆变器比变频器便宜

好像有时也能说变频器是逆变器的一个主要部件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变频器比逆变器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