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索兰空压机几个典型故障点

楼主(2008-11-21):
1、相序保护,说明书中只提到由控制模块保护,但是找不到具体执行的传感器和保护继电,清高手解释!

2、开不了机,报警内容为压力传感器故障,这个故障容易让大家混淆,压力传感器是一方面,但是大部分问题都是处在哪个压差传感器上。

机型为:英格索兰30SE

以上是工作总结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由其他一些疑难问题一起共享,共同进步。

网友A:
很感兴趣,继续关注!

网友B:
请到一下相关网站查找,必能找到答案!

http://www.51kyj.com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kyjby.html 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bywx.htm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 空气压缩机
http://www.sh-atlas.com/空气压缩机
http://www.51kyj.com/空气压缩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ongqiyasuoji.htm空气压缩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lg.htm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fskyjpj.html空压机配件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peijian.htm空压机配件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yinggesuolan.htm 英格索兰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79.htm英格索兰
http://www.51kyj.com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yinggesuolan.htm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336.html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79.html 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atlskypj.html 阿特拉斯
http://www.dingsheng-sh.com/阿特拉斯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atelasi.htm 阿特拉斯
http://www.sh-atlas.cn/atlskyj.html阿特拉斯

http://www.dingsheng-sh.com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atlskypj.html 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atelasi.htm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15.html寿力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shoulikyj.htm寿力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15.html寿力

http://www.dingsheng-sh.com/博莱特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 博莱特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bolaitekyj.htm 博莱特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kyjby.html 空压机保养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bywx.htm空压机保养
http://www.51kyj.com/Html/xxnews/20088/864.html 空压机保养

http://www.sh-atlas.cn/kyjwx.html 空压机维修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angpuaikyj.htm康普艾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 康普艾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康普艾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aishankyj.htm开山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开山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复盛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company.htm复盛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product.asp复盛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fslg.htm复盛螺杆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1.html 螺杆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20.html 螺杆空气压缩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html 阿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187.html 中国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455.html 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7.html 空压机网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8.html 中国空压机网

http://www.51kyj.com/products/187.html 中国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455.html 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7.html 空压机网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8.html 中国空压机网

http://www.sh-atlaskpk.cn/阿特拉斯科普柯

网友C(2011-07-29):
一般的压缩机只要求提供相序、断相、过压、欠压保护,具体是要厂家另外加装相序电压保护器,我用了很多正鸿科技生产的ZHRV1相序电压保护器,运行可靠。可以加装这个保护压缩。 至于压力传感器故障的问题,这个我还真的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