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的测量

楼主(2008-11-21):
一台滑差调速电机控制器坏了,测量可控硅击穿,更换它和其它坏的零件后,试机时拖动电机正常,输出轴不转。后来拆了一个正常工作的控制器中的可控硅换上,就正常了。
对比两只可控硅,第二个似乎是双向的,因为他的控制极G和阴极K正、反向均有阻值,而他的型号是KP5A 800V的,这个型号应该是单向可控硅吧?
而且在滑差电机控制器中的可控硅应该是用单向的
新材料,新技术,新元件?

网友A:
你更换的第一个可控硅,质量可能不良.市场上卖的可控硅良莠不齐.尤其是散装的,质量非常不好.另外,滑差电机控制器中的可控硅绝对是单向的,不可能是双向的.

网友B:
滑差电机控制器中的可控硅绝对是单向的, 正反电阻是有的,正向小反向大,阻值不同,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晶闸管的简易判断
(1)晶闸管极性的判断 晶闸管的电极有的可从外形封装加以判断,如外壳就为阳极,阴极引线比控制极引线长。外形无法判断的晶闸管,可用万用表进行判别。将万用表拨至R×1k或R×100挡,分别测量各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如测得某两脚之间的电阻较大(约80kΩ左右),再将两表笔对凋,重测这两脚之间的电阻。如阻值较小(大约2kΩ左右),这时黑表笔所接触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所接触的引脚为阴极C,当然剩余的一个引脚就为阳极A。在测量中如出现正反向阻值都很大,则应更换引脚位置重新测量,直到出现上述的情况为止。
(2)晶闸管质量好坏的判别 晶闸管质量好坏的判别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是三个PN结应完好;第二是当阴极与阳极间电压反向连接时能够阻断,不导通;第三是当控制极开路时,阴极与阳极间的电压正向连接时也不导通;第四是给控制极加上正向电流,给阴极与阳极加正向电压时,晶闸管应当导通,把控制极电流去掉,仍处于导通状态。
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晶闸管的极间电阻,就可对前三个方面的好坏进行判断。具体方法是:用R×1k或R×10k挡测阴极与阳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控制极不接电压),此两个阻值均应很大。电阻值越大,表明正反向漏电电流越小。如果测得的阻值较低,或近于无穷大,说明晶闸管已经击穿短路或已经开路,此晶闸管不能使用了。
用R×lk或R×10k挡测阳极与控制阴极之间的电阻,电阻值很小表明晶闸管已经损坏。
用R×lk或R×100挡,测控制极与阴极之间的PN结的正反向电阻,如正向阻值不能出现无穷大,正常情况是反向阻值明显大于正向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