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A接口和B接口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21):
USB A接口和B接口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区别一个是插头一个是用改锥压线的

网友B:
好像是公和母之分吧

网友C:
A接口是“曰”,B借口是“日”

楼主:
哪位有具体图吗?》??

网友D: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A,一个是B

网友E:
没人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
有人有图吗??????

网友F:
 公母之分

网友G(2010-12-31):
A类座主要用在主机和hub上,看到A就说明这东西是主机功能

B类座主要用在外设上,看到B就说明这东西是外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A接口是“曰”,B借口是“日”

不愧为才大器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