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mlogic触摸屏与施耐德PLC联结时的问题

楼主(2008-11-21):
你好,我们公司用的施耐德的PLC,型号为TWDLCAA24DRF.我们在和贵公司的Teamlogic触摸屏连接时,选择使用Modbus的RTU模式通讯没有问题,可是当选用Modbus的ASCII通讯时却通不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好,通过你描述的现象分析,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在选用Modbus ASCII协议时, 不仅要在触摸屏上进行类型选择,而且要确保你的PLC上也同样选择了Modbus ASCII的协议;

2.当使用Modbus ASCII协议时,请一定要确保你的通讯电缆连接PLC的一端(编程口)第5脚与第7脚相连.否则会造成通讯错误.

网友B(2008-12-31):
TeamLogic HMI与施耐德PLC连接的操作方法: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Type=solution&CompanyID=8-9694-B13366CA7160&Id=2008121811474000001

或者您也可以到以下地址查看TeamLogic HMI与部分主流PLC的连接方法 :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2/espec/exampl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