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内存变量可转换为I/O变量的组态软件?

楼主(2008-11-21):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大,你们好!

本人使用的是亚控的组态软件,别的组态软件不熟悉,变量类型为内存变量和I/O变量 两种,不能实现如题所说功能,请问有没有在一定条件可让内存变量转为I/O变量的组态软件?

网友A:
当然不可以了,如果这样能转换的话,人家如何按点位买钱呢???

楼主:
是没有这个技术还是商业原因?

网友B:
一个数据点在同一时刻的变量类型应该是唯一的吧.你这样转换有什么应用意义吗?

网友B:
你可以通过写控制器的数据寄存器来用内存量控制IO量.

网友C:
可以在PLC里进行打包处理后再进行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