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品牌的屏与科威PLC如何通讯

楼主(2008-11-21):
1、选择三菱系列(科威PLC与三菱FX2N系列兼容)
2、按照科威PLC的通讯方式,将屏与三菱通讯的线改动一下,具体如下:
    把触摸屏定义为发送的那跟线和弄段后PLC这头的3号线接好 ;
    把触摸屏定义为接收的那跟线和弄段后PLC这头的2号线接好 ;
    把触摸屏定义为地的那跟线和弄段后PLC这头的5号线接好 ;
    (关于触摸屏的接线要查触摸屏的资料,PLC图定义为几号线看上面发的图)

网友A:
   这种方式为触摸屏与PLC232接口时

网友B:
你们的plc 485口 没法与屏通讯

网友C(2010-01-16):
科威plc怎样与昆仑tpc1063e触摸屏485通讯

网友C:
科威plc与威纶触摸屏可以实现485通讯,同样设置与昆仑tpc1063e却不能,能否告知连线问题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