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啊

楼主(2008-11-21):
诸位我刚学unity pro 问个很菜问题,在梯形图里怎么赋值啊 比如我想把%mw100里的值赋给%mw100.

还有我看输出地址里%m1 %m2.........都和%q1.4.1......对应了,那么我还能在定义其他变量的时候用地址%mw1吗

网友A:
变量可以无限制的使用,比如说做数学运算或者逻辑运算,但是要注意输出的时候结果要正确.

楼主:
两个问题我都试验明白了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m只能用%m1----%m256   %mw能用%mw1-----%mw1024,这范围和什么有关系呢?

还有我想用仿真实现模拟量输入的线型化,比如把输入4----20ma的信号编程0-----100,能用什么实现? 我用了仿真的写入块write_input_int给%iw1赋值10

但是用I_scale的块时,定义那个anl_in结构的变量应该怎么操作才能仿真?

网友B:
我用过Premium的,1.变量范围是在主机组态里有选项的,可以定义,你就定义到%m0-%m500

2.输入信号应该是10000最大吧,对应20MA,你做个计算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