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311KW POFF!

楼主(2008-11-21):
最近有台康沃G311KW的机器!一上电一直显示POFF,欠压问题!查了驱动板上的电路怎么没有发现电压检测电路,查了变压器处没有CVD检测,也没有大电阻分压检测?奇怪了.缺相也屏蔽了,忘高手指教指教.....电压检测不可能没有啊????忘遇到相同问题解决的朋友指教指教!

网友A:
就没人来看看吗 ?

网友B:
在开关变压器有一组输出 接有一只二极管输出负电压 那里就是电压检测

网友C(2009-05-31):
会不会是上面CPU的问题?我有台注塑15kw的也是这样。。

网友D:
这机器的电压检测在开关电源那,你把开关电源附近的电解电容换换,这个电容一般容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