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过电流,怎么修啊?

楼主(2008-11-21):
谁会维修台达的变频器,是台达的,请高手指点啊,QQ356348356.

网友A:
我会修呀......刚修了台15KW的.....非常好修

网友B:
我也修的多。  好修  。

网友C:
检查驱动电路,及互感器和检测电路!!!

网友B:
一般只能换板咯,或者报废处理。

网友D(2009-01-16):
好修了.台达的会好修一点了.可以跟我交流一下.QQ33263237

网友E(2009-04-30):
看看是不是逆变模块坏了。一个或两个桥臂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