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改变频,大家给点建议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8-11-21):
我们75KW空压机 从安装到2008年11月21号,

运行时间 13152小时
加载时间 8692小时
通电时间 18543小时
启动次数 1585次
加载次数 315480次
加载压力0.7MPa
卸载压力 0.85MPa
加载电流 130-137A(随压力从0.7到0.85MPa上升电机电流上升电压236V) 3*24.6KW
卸载电流 85A 卸载时功率3*10KW

楼主:
变频器用国产变频器,价格在1.6-1.8W左右

压力传感器用要有传感器,电流4-20mA,串联在原有回路,应该不会影响

一般取样电阻都是250欧姆,压降最大才5V。

网友A:
在低速时,,我想,,润滑问题,要考虑下

网友B:
用压力变送器的效果不会很好吧,能实现恒压供气吗??这样的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你最好是好好考虑一下,2楼说的问题在点子上,低速时的温升和润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要随便相信那些做业务的,空压机改造的效果我认为挺一般的。

网友C:
节能不是太好,变频器要设定一个最低频率,以保证润滑,建议35HZ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节能不是太好,变频器要设定一个最低频率,以保证润滑,建议35HZ以上。

同意~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楼主:
用压力传感器 PID控制

最低频率35HZ,低于35HZ还由压缩机的卸载电磁阀起作用

下面这位朋友给我计算的可信度多高?

您的设备变频改造节电大概在32%
节电率:88339-60433/88339*100% =31.6%
变频做功=75000/0.85*0.75*0.66+46000/0.7*0.75*0.34=60433
计算如下:
首先明确几个数据:
1、您的空压机的机械效率在0.83。
2.加载时间占66%
3.变频改造后,恒压的压力0.75MPA即可.
此外,因为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把无功转化为有功,实际的节能还不止32%
原机械做功=133*380*1.73*0.83*0.66+85*380*1.73*0.83*0.34=88339

网友B:
6楼的张工说的能不能把最后一个计算方法说的详细点呀,^_^节电的的计算还真是不太了解。

网友B:
你以这个现实的例子给讲解一下吧。

网友E:
空压机改变频,最好不要改,如果产气量太大,还是考虑换小的机器。即使改造,要考虑机器效率,电机发热,35赫兹以上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F:
台湾东元空压机专用变频器GS系列+东元空压机控制器,013771555736唐先生,

网友G:
启动电流大 建议选用大一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G:
节能效果15%左右 节电效果一般

网友H(2009-01-06):
磊峰空压机专用变频器,200-300元/KW ,两年保修,全国招商

招商直线0769-22771709

联系人 :乐小军 13929255096

安装方便,使用方便,保养方便!

磊峰空压机专用变频器可以用在世界各国个品牌空压机节电节能改造 ,

如进口品牌:阿特拉斯空压机节能节电改造、英格索兰空压机节能节电改造、复盛空压机空压机节能节电改造、寿力空压机空压机节能节电改造、康普艾空压机空压机节能节电改造、日立空压机、神钢空压机、捷豹凯撒空压机等空压机节能节电改造.

国产的如:斯可络空压机、维肯空压机、开山空压机、红五环空压机、飞和空压机、浪潮空压机、佳力士空压机、施耐德日盛空压机、正力空压机、昌盛空压机、德斯兰空压机、申行健空压机、优耐特斯空压机、意朗空压机、鲍斯空压机、德曼空压机、德兰奥兰空压机、五洋赛德空压机、 上海压缩机厂、无锡压缩机厂、南京压缩机厂、聚才空压机、凌格风空压机、爱尔普空压机、欧仕格空压机、福斯爱尔空压机、五洋赛德空压机、 傣纬空压机、欣达空压机、金狮空压机、 耐力空压机、艾高空压机、瑞气空压机、 罗德康普空压机等空压机节能改造,

安装方便,使用方便,保养方便

网友I(2009-03-19):
上海维肯压缩机皮带传动2;1,变频改造方案?

网友J(2011-03-09):
想问问楼主,这个空压机改造进行了没有?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