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型号的区别在哪儿

楼主(2008-11-21):
有哪位能告诉我,一下两种变频器区别在哪里?

6SE6440-2AD22-2BA1

6SE6440-2UD22-2BA1

谢谢!

网友A:
一样的。   都是440

网友B:
6SE6440-2AD22-2BA1         三相2.2KW带A级内置滤波器

6SE6440-2UD22-2BA1        三相2.2KW无滤波器

楼主:
手册是这样说的,互换使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C:
不懂就别瞎说。0755-86168050

网友D:
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随便怎样用都行,要看应用的场合而定

网友E:
有些场合时不能使用滤波器的。

网友F:
两种型号代表的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