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指令问题

楼主(2008-11-21):
如何用FX2N的PLC来控制4个步进驱动器啊?原来有一台设备用的是FX2N-16MT和FX2N-2DA,我想不明白这样怎么用。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要看步进电机的频率是多少,如果20K以上的话,那么FX2N需要搭载1PG位控模块来实现。

以上

网友B:
FX2N只有脉冲指令,没有定位指令,还是用FX1N的要好些

网友C:
FX2N自带两路脉冲输出,输出最高频率100Khz

FX2N-2DA标准的两路模拟量输出模块

2+2=4

网友B:
FX2N的是20Khz,FX1N的是100Khz

楼主:
对:szbobo 关于

FX2N自带两路脉冲输出,输出最高频率100Khz

FX2N-2DA标准的两路模拟量输出模块

2+2=4

内容的回复:FX2N好象在程序里只能用一次脉冲指令,如果输出两路中间没有关联的脉冲要怎么用?

网友D:
用FX1N 或者 FX3U 都行

网友E:
呵呵;

FX2N-2DA是模拟输出模块,不是定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