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接接近开关

楼主(2008-11-21):
请问下,接近开关可作为台达伺服的左右极限开关直接接伺服吗,而不用通过PLC?如果行,那么比如说伺服的“伺服起动、伺服急停、伺服脉冲清除、伺服异常复位”等,也可以直接外接按钮,而不用通过PLC 也行吗?(主要是PLC输出点不够用,加扩展费钱)另,请熟悉台达伺服的说下,A系与B系性能上究竟有多大差别,谢谢!

网友A:
A与B系列从外观上的差别是,A系列有面板按键,可以直接通过伺服进行修改参数,并且数码显示为5位,可以直接进行监控,而B系列需要通过调试软件或辅助小面板来进行修改参数,数码显示仅为1位,要向监控状态只能借助调试软件。A系列要比B系列在使用上方便一些,从功能上讲,A系列的功能要比B系列的功能多一些,象分段功能,回原点功能等。但是现在有一款AB系列的驱动器,即可以带A系列马达也可以带B系列马达,功能与A 的在使用上也差不多。建议可以考虑试用一下。

接近开关可以作为台达的极限开关直接接伺服,但是需要输入为24V,电流不超过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