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4的软件问题,

楼主(2008-11-21):
STEP7 v5.4的软件问题,打开"SIMATIC Manager"后,只见鼠标动了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我看 了一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授权是有的,就是程序无法打开?请问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有具体提示吗,不知楼主所用系统版本及STEP7 v5.4-版本号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说具体点。

网友C:
你安装的过程中是不是出现什么提示了?

网友C:
实在 不行的话,重新安装

网友D:
用安装盘修复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只能重装了。

网友E:
重装一下,欢迎加入制冷电工一群QQ:74789365

网友F:
安装出了问题吗?

网友G:
用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文件夹重装一下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网友H:
是死机了还是只是step7没有反应?我感觉冲突的可以能性很大,你最好是重新安装系统然后安装补丁在安装西门子软件,最后安装其他的文件。

楼主:
已解决,重装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