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接触器乘磁问题

楼主(2008-11-21):
我厂有15吨两台桥式吊车(天车),主电路用250A交流接触器控制起重电机上下(正反转),接触器线圈电压是380V,但在控制电路时断开接触器线圈电源理应接触器主触头断开,但有时接触器主触头仍合紧经过5----8秒后才自动分开.是十分危险的.是不是乘磁问题,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希望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这种现象我看不是乘磁引起的,大多是铁芯吸合面上有油污,接触器吸合后油污会造成铁芯粘合所以出现你这种现象...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有时候是存在剩磁,我也发现过磁铁是干净的就是线圈断电需要好几秒才能断开,这个问题就是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接触器铁芯吸合面很干净没有油污,是存在剩磁现像.

网友C:
     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二楼所说的那样,另一种就是剩磁所至。你可以清除油污(如果有油污的话)后,再将铁芯中柱锉去0.5~1.0mm。

楼主:
请问再将铁芯中柱锉去0.5~1.0mm作用是什么?

网友D:
我修了10年了还没遇过交流接触器剩磁情况.一般这重情况就是油污造成的.交流铁心是矽钢片,不会磁化.楼主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摩擦等.主触电怎么样.不行就换个接触器.

网友E:
1、同意楼上的看法和说法,接触器铁芯是软糍材料,剩磁很弱,感觉不到;

2、关于接触器铁芯剩磁的说法,有些书上有,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和说法!

网友F:
1、检查接触器铁心是否有油污,将铁心粘住,如有可将其清洁干净;

2、检查确认没有油污而铁心释放慢,则是有剩磁,可以将铁芯中柱锉去0.5~1.0mm或者用锯条锯一个0.5~1.0mm槽,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G:
同意7楼和8楼的说法,剩磁的说法感觉不是很可靠,还没遇见过呢,本人感觉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油污或者什么卡住了,检查一下触头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检查接触器铁心是否有油污,将铁心粘住,如有可将其清洁干净;

2、检查确认没有油污而铁心释放慢,则是有剩磁,可以将铁芯中柱锉去0.5~1.0mm或者用锯条锯一个0.5~1.0mm槽,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I:
一般直流接触器或交流直流操作接触器铁芯会有乘磁,但交流接触器因交流电是正、反向充磁,一般是不会在铁芯上有乘磁产生,即使有也是非常微弱。因此当出现交流接触器断电不释放情况,首先应检查铁芯面是否有油渍,如果擦拭后还不能解决问题,可用锉刀把铁芯面锉毛。

楼主:
锉刀把铁芯面锉毛可解呀!能解释吗?

网友A:
如果用的CJ20型号的接触器看不到铁心上有油污.得拆开检查一下动触头架两边的滑动部分,我们遇到好多是这有油污造成你那种现象...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接触器的动静触头有烧伤造成粘连,反力弹簧需克服出头的粘接力,所以出现延时断开,建议更换触头

网友K:
检查接触器铁心是否有油污,将铁心粘住,如有可将其清洁干净

网友L:
那你买个PLC,不就不危险了,它的吸及分动作只有几秒

网友M:
好像不是吧,其实就是接触器的问题啊,应该是楼上各位分析的那样啊

网友N(2009-01-05):
剩磁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有剩磁的话力也很小,反作用力弹簧应该能弹开的.查看反作用力弹簧,触头清洁度,铁心清洁度!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O: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应该不是剩磁吧?

网友P: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Q:
对:hyp429 关于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内容的回复:
没有限制,白手起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