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自动控制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8-11-21):
简单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使用压力变送器,量程0-4KG,反馈4-20MA,要求1KG压力供水,面板启动停止。

我公司计划逐步技改合计共1588KW使用变频器实现自动控制,先技改几台水泵实现变频器恒压供水来验证是否节能。

请搞变频器自动控制朋友,公司有兴趣的将方案发到我邮箱。

txg5915167@163.com

楼主:
我知道此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非常简单。只想让大家推荐哪个厂家变频器简单,可靠。请搞变频器自动控制朋友,公司有兴趣的将方案发到我邮箱。

txg5915167@163.com

网友A:
富士变频器很好用。性能稳定、可靠

网友A:
你最好自己设计方案。很有意思的。有成就感!

楼主:
对:QINGZHUHUASI 关于你最好自己设计方案。很有意思的。有成就感! 内容的回复:方案以搞定。只想让大家推荐哪个厂家变频器简单,可靠。

网友B:
推荐施耐德ATV61风机泵类变频器,外加中文图形控制终端,变频器内置直流电抗器,可用图形终端同时实时监控四个参数(包括变频器输入功率,电机电流、频率、转速、电机热态、变频器热态、)等等,

内置PID自动控制。

我单位再用,还可以。

楼主:
对:季全共 关于

推荐施耐德ATV61风机泵类变频器,外加中文图形控制终端,变频器内置直流电抗器,可用图形终端同时实时监控四个参数(包括变频器输入功率,电机电流、频率、转速、电机热态、变频器热态、)等等,

内置PID自动控制。

我单位再用,还可以。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C:
国产的可以么?康沃的,我们用过感觉可以!不过我们用的功能不多而已!

网友D:
下在大部分变频器都能实现

网友B:
改造前计算能否节能关键看泵出口压力和供水母管压力之差(受控于出口阀开度),也就是出口阀前和阀后压力之差,

如果阀后压力只有阀前压力的70%甚至更少,节能效果应该不错,整体估计节电达20%~30%

有条件现在可以用有功功率表测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变频改造后再测,就可以计算实际节能效果,前后测量应保持用水流量基本不变,否则将没有可比性。

不能用改造前后电流的变化来计算节能效果,蒙人可以,但给内行人一看就会闹笑话。

一定要用有功功率或电度作比较!!!且保持前后用水量基本不变。

楼主:
对:小同学 关于国产的可以么?康沃的,我们用过感觉可以!不过我们用的功能不多而已!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驰骋的蜗牛 关于下在大部分变频器都能实现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季全共 关于

改造前计算能否节能关键看泵出口压力和供水母管压力之差(受控于出口阀开度),也就是出口阀前和阀后压力之差,

如果阀后压力只有阀前压力的70%甚至更少,节能效果应该不错,整体估计节电达20%~30%

有条件现在可以用有功功率表测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变频改造后再测,就可以计算实际节能效果,前后测量应保持用水流量基本不变,否则将没有可比性。

不能用改造前后电流的变化来计算节能效果,蒙人可以,但给内行人一看就会闹笑话。

一定要用有功功率或电度作比较!!!且保持前后用水量基本不变。

内容的回复:学习了,谢谢

楼主:
1588KW使用变频器实现自动控制,几十万的工程好象没有变频器厂家感兴趣?

网友E:
1588KW?自来水厂的呀?

楼主:
对:友缘人 关于1588KW?自来水厂的呀? 内容的回复:所有电机加在一起1588KW使用变频器实现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