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21):
有一台单相220V风扇,通电后不转动,像是有磁力吸住,是否副绕组有问题,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是启动电容有问题,换一个试下

网友B:
怎么给你说呢,是轴承部位,也可能没轴承,但就是哪个部位,我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你带开看那里就行了.

网友C:
启动电容,启动绕组,轴瓦磨损都有可能

楼主:
  启动电容已经换了,用手转动也很轻松, 轴承没问题,就是一通电就吸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要是我,直接换一台得了,家里的电器我懒的修!

网友E:
"启动电容,启动绕组,轴瓦磨损都有可能 "

赞同

网友F:
换过了还不行,应该是绕组的问题了

网友G:
绕组接线错误,磁场不旋转!

网友H:
如果出现电容等接线错误或者绕组接线错误,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手驱动下看能转否?

网友I:
用万用表可以测量绕组是否通断,用高压档看绝缘是否完好。

通电后如果不转,试用手拨风扇,看会不会转。

网友J:
可能是绕组接线有问题,查一下,通电后用手拨动,看看能否转起来,能转起来是电容不好,转不起来是绕组接线有错的。

网友K:
同意楼上说的,用万用表测量,把线接正确了,把两个绕组串起来。

网友L:
估计绕组没什么问题,楼主说了220的电,通电好像有磁力。这不是说明了有点经过绕组产生磁场了麽。也许是旋转磁场不够

网友L:
通电久了。绕组会否发烫?发烫的话,估计有短路现象

楼主:
其实正如某些朋友说的没有什么维修价值,我只是想知道原因而已,线路没问题,因为一直都在用,只是换了电容,而且是连续换了2个,还是不行。风扇是牛角落地扇,有轴承那种。

网友G:
如果绕组没有动过,就是绕组局部短路!

网友M:
单相电动机有一种特殊的故障----单边磁效应:即当定子与转子不同心时定子会将转子吸住。出现这种故障时电机不通电用手转动转子转动灵活,但通电后转子反而被吸住不能转动

网友N:
轴瓦磨损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