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数据块初始值怎么变了?

楼主(2008-11-21):
我的程序很简单,数据块放DW0 为5,DW2为1,可是为什么计算出来DW0+DW2结果是4?我到数据块监控,一个1一个3,我没有做别的,就这一个句子,怎么回事?

网友A:
DBW0:INT;

DBW2:INT;

不会的!

网友B:
注意数据格式,说明。

网友C:
把你的程序以STL格式贴过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OPN DB 1

AN T 1
L S5T#1S
SD T 1
NOP 0
NOP 0
NOP 0
A T1
= Q 0.7

A T 1
JNB _001
L DBW 0
L DBW 2
+I
T QW 0
_001:NOP 0

数据块
地址 名称       类型    初始值      当前值
0.0                             STRUCT
+0.0 weishu    int             5                 1
+2.0 chushi      int            1                   3
+4.0 0
=6.0                           END_STRUCT

楼主:
我弄的T图,转换的,就这两个块,然后下载到那个仿真里面,v5.4的编程,PLCsim仿真,以运行,监控DBW0,和DBW2就当前值变成了1和3

帮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