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电站

楼主(2008-11-21):
我公司35KV变电站最近两天经常暴35KV一,二段母线接地信号,瞬时能解除, 没班(8小时)报2~5次,有时间隔几小时  有时几分钟  查线路和站内 设备  均未发现异常   ,  与上级变电站联系人家未报 35KV接地信号,哪位师傅能帮助分析 下原因       提前谢谢 了!

网友A:
1、变电站环境是否潮湿。2、去湿器经常开了没有?3、继保设备质量本身问题。

网友B:
1 再认真检查35KV设备有无间歇性的对地闪络或放电现象,尤其是在潮湿(如雾、雨天)的气候条件下,要仔细听有无嘶嘶的放电声和在黑暗中观察有无放电火花?

2 检查35KV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开口三角正常时电压是否为零?有接地信号时过电压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是否已超过其动作电压?

网友C(2011-04-21):
1,这个现象属于歇性的接地;

2,检查35KV设备,开关,瓷瓶等等是否有放电现象;

3,检查35KV线路旁边是否有树木太高,在风吹时瞬间使线路接地;

4,检查35KV的电压互感器一次保险是否有接触不良产生铁磁谐振;

5,可以采用转电源的方法查找出接地点。

网友D:
在排除高压线路无故障的情况后,请检查电脑原件有无问题

网友E:
对:zhangfan168 关于

1,这个现象属于歇性的接地;

2,检查35KV设备,开关,瓷瓶等等是否有放电现象;

3,检查35KV线路旁边是否有树木太高,在风吹时瞬间使线路接地;

4,检查35KV的电压互感器一次保险是否有接触不良产生铁磁谐振;

5,可以采用转电源的方法查找出接地点。

内容的回复:顶下!呵呵

网友F:
是否,虚幻接地

网友G:
偶这架空线(一万伏)   树梢和其中一根连接 (风大时能连到2根)   居然正常运行..........偶现在头还大着呢 搞不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偶这架空线(一万伏)   树梢和其中一根连接 (风大时能连到2根)   居然正常运行..........偶现在头还大着呢 搞不明白

这些情况只会出现小的漏电电流,并未形成大的短路电流,所以还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