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伺服电机用丝杠定位?

楼主(2008-11-21):
各位老师我给你们搬沙发!

伺服电机转一圈联接的丝杠同时转一圈,别的参数不太清楚,我们是改一台旧设备。

1.我应该怎么知道丝杠转一圈是多少距离。(是不是通过伺服电机反馈的脉冲算,如何算)2.电子齿轮比需要那些参数应该怎样算。 大家给举个例子说说吧。

小生初次搞定位控制,也搜不到相关的资料,就老大家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呀?工控网难道没有英雄师霸

网友A:
大哥!看丝杠导程啊,导程是多少,伺服转一圈,前进后退就是多少距离。你伺服转一圈比如需要10000个脉冲。那一个脉冲的距离就是导程的1w分之一,然后看你需要走多少,给多少脉冲就行了。。电子齿轮比是用来设伺服走一圈要多少脉冲的。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看丝杠导程啊,导程是多少,伺服转一圈,前进后退就是多少距离。你伺服转一圈比如需要10000个脉冲。那一个脉冲的距离就是导程的1w分之一,然后看你需要走多少,给多少脉冲就行了。。电子齿轮比是用来设伺服走一圈要多少脉冲的。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

楼主:
比如 10000个脉冲伺服走一圈, 我是不是需要个数显卡尺测丝杠直线尺寸转的一圈的, 或者简单精确点我发一个脉冲用千分表测量丝杠的直线运动尺寸,然后在计算我走1毫米需要发多少脉冲。 另外知道一个脉冲走的值如果发100个脉冲每次可以看到千分表多走一格。我应该怎设?都需要设些什么?  楼上的兄弟我理解的对吗?给解释一下吧!

楼主:
以上求兄弟求解~~~~~~~~

网友C:
丝杠的螺距都是整数,你用手盘一圈丝杆看机械移动量,就应该知道丝杆的螺距,假如你测出距离是4.9或5.2 ,那么就可以认为丝杆螺距是5.然后你发10000个脉冲,测量机械移动量的移动量,再用移动动量除以脉冲,就知道每个脉冲移动的量了,一般一个脉冲的移动量为,0.1,0.01,0.001等整小数,不会有不方便的数据出现,电子齿轮比要看伺服编码器而定,各个品牌伺服参数不同。

楼主:
楼上说的:一般一个脉冲的移动量为,0.1,0.01,0.001等整小数        我现在做的这套丝杠位移量有点偏移,是不是需要设定一下电子齿轮?

网友C:
测量可能有误差,丝杆本身也有误差,如果偏移量很小,不需要重新设定电子齿轮比。

网友A:
你说的测量一个脉冲的位移量,肯定有很大的误差的,如果丝杠行程足够长的话,你可以让电机转N圈,然后再测量一下N圈丝杠的位移量,这样就可以知道丝杠的导程是多少了,如楼上说的,丝杠的导程一般都是整数。因为你是旧设备,丝杠本身可能就磨损严重,精度跑光了,建议直接换个丝杠吧,根据你设备运行需要的速度和推力等数据,选个合适的导程,最小的移动当量或者分辨率则可通过设备电子齿轮来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