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8-11-21):
蒸汽管道由150MM改为200MM,原来150的蒸汽孔板流量计要更换。请问原来150的蒸汽孔板流量计变送器是否更换,要更换怎样选型

网友A:
孔板换了后,测量范围就变了。变送器如果能调在孔板的量程内不用换,只要重新校验变送器就行,否则就要换了。

楼主:
对:whs1 关于

孔板换了后,测量范围就变了。变送器如果能调在孔板的量程内不用换,只要重新校验变送器就行,否则就要换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B:
重新校验,呵呵,没必要再买

楼主:
对:guoshu 关于

重新校验,呵呵,没必要再买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C:
呵呵,买一个新的,要些回扣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