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帮忙选一种液位计。

楼主(2008-11-21):
沼气储气罐,密闭容器,高度10米,压力小于30KPA,测量下面的水位(冷凝水),请问选择哪种形式的液位计合适?

网友A:
沼气含硫量很高,很容易腐蚀..建议用电极型.电极建议采用不锈钢材料..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多设几个测点

网友B:
应该用钽膜片的双法兰液位计就行。

网友C:
1.干簧管
2.超声波
3.浮球
请多指教

楼主:
甲方选择的是雷达液位计,请教可靠性如何?谢谢

网友D:
防爆是首要考虑,其他的么,建议雷达,超声波估计不行吧,罐体内部的压力和气体浓度不是恒定的,那声速变化就会很大的,

网友E:
有防暴的,压力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