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不能行走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8-11-21):
一台ZL30E型装载机夜间作业时,突然所有挡位换挡压力都太低而不能行走,空挡时换挡压力则波动剧烈;休息一段时间后故障自动消除,工作一段时间后故障又再次出现。
由于该机变速器投入使用仅2个多月,各挡离合器同时内泄的可能性很小,空挡时压力剧烈波动,说明变矩器主调压阀压力不稳或者是从变矩器来的油量不足。此时油量不足说明行走泵供油量不足,原因很可能是泵吸油不足或已损坏。
首先,检查了行走泵吸油滤网。卸下滤网后,发现滤网表面沾有大量的铝粉末,使行走泵吸油不足,而行走泵的供油不足又导致了换挡压力过低,最终引起装载机不能行走,据操作手反映,该机一直油温较高、牵引力不大。鉴于油温较高的液力传动油中含有大量的铝粉末现象,我们推断变矩器的泵轮和涡轮可能有问题。
拆开变矩器与发动机的连接螺栓,吊出变矩器并拆检,发现固定涡轮的螺栓已松动,造成涡轮轴向窜动。拆下涡轮后,发现紧定泵轮和导轮的螺母也松动了,这也能造成泵轮和导轮的轴向窜动;同时,发现泵轮和涡轮的端面已被磨成鱼鳞状。修复时,我们先将泵轮及导轮端面磨平,紧好泵轮和导轮的螺母,清洗干净泵轮和导轮及涡轮轴等零件;用车床将涡轮沿轴向车去1.5mm,锐解倒钝;清洗干净各零件后装上涡轮,并紧固涡轮螺栓;调整好泵轮和涡轮之间的间隙;将变速器壳体、行走泵吸油滤网及壳体、回油滤油器进行彻底清洗。然后,将所有的零部件按要求装好并试机,此时各挡位油压正常、牵引力较修理以前增加许多、油温也正常,说明故障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