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压力控制器设定值自己跑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21):
就是如图这种压力控制器,装在取暖锅炉出水管上,调整好后过几天设定值就自己升高,是块新表,是否和表前没装冷凝圈有关?

网友A:
需要安装冷凝圈。

网友B:
这倒有可能有关系,但主要与控制器稳定性差有关系。

网友C:
是,应该安装冷凝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