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工作无力的原因分析

楼主(2008-11-21):
装载机工作无力通常表现为,动臂举升与铲斗翻转无力。主要原因为以下4方面。
1、系统压力低
在分配阀测压点处接量程为25MPa的压力表,使发动机和液压油在正常工作温度、发动机转速在1 800r/min左右时,操纵分配阀转斗滑阀,使铲斗后倾到底,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应为17MPa。如果低于此数值,应拆检安全阀,检查先导阀弹簧是否断裂、密封是否良好、主阀芯是否卡死及阻尼孔是否堵塞等。以上均无问题时,调整调压螺钉,使系统压力达到正常值。
2、动臂缸或转斗缸内漏
分别将动臂缸或转斗缸的活塞收到底,拆下无杆腔油管,使动臂缸或转斗缸的有杆腔继续充油。若无杆腔油口有较多油液泄出(正常泄漏量应≤30mL/min),则说明活塞密封环已损坏,应更换;也可以使铲斗装满载荷,举升到极限位置,动臂操纵杆置于中位,并使发动机熄火,观察动臂的下沉速度(正常时应<40mm/h);然后,将动臂操纵杆置于上升位置,如果这时动臂下沉速度明显加快,说明内漏发生在液压缸;如果下沉速度变化不明显,则内漏原因出在分配阀。
3、分配阀内漏
分配阀内漏的主要原因有:总安全阀的主阀芯被卡死;阀杆与阀体的配合间隙太大(正常配合间隙为0.025~0.040mm);阀杆或阀体拉伤;密封件损坏等。
4、工作齿轮泵内漏
齿轮泵内漏表现为:工作时噪声大、发动机转速越高,则噪声越大;在滤油器中可见到大量铜屑。应拆检齿轮泵,检测齿轮的端面间隙(正常值为0.100-0.140mm)齿轮的啮合间隙(正常值为0.005~0.015mm)、齿轮的径向间隙(正常值为0.100~0.200mm),以及检查密封件是否良好的等。如有超差或损坏,应修复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