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8-11-21):
台达PLC控制几个气缸动作,原始程序已经做好,最近发现几个气缸在时间动作上不协调了,尽管调节气压阀了还是不能保证气缸动作的先后顺序,用电脑把原始程序保存后再输入到PLC,气缸又能正常顺序动作了,很是不解,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唉!高手都哪去了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需要严格的顺序,除了用PLC控制以外,同时在气路上限制非正常的顺序,如气动行程阀、顺序阀等。

或者将现场的位置信号再反馈到PLC的输入端,由PLC处理先后顺序。

网友B:
应该跟程序没有多大的关系,气压的高低、汽缸的性能都会影响汽缸的动作,我有跟二楼的兄弟一样的观点

网友B:
要不然你也可以用带磁环的汽缸,通过磁环开关的检测把汽缸的动作信号在反馈给plc,一般动作顺序要求高的地方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C:
plc控制气阀的动作顺序

楼主:
气缸上磁环也是有的,就是奇怪程序调出在拷贝进去,气缸又能正常顺序控制了。纳闷ING

网友A:
那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用电脑监控一下,看看不协调时程序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