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电机(供水)选用什么软启动器?

楼主(2008-11-21):
一台11KW电机作为夜间休闲泵供水,已经设置定时启动和关停。是否需要用软启动器?能不能推荐一款比较经济的国产软启动器。

网友A:
我们公司提供 !!!!!!!!!!!!!!!!!!!!!1

楼主:
请把详细资料,使用说明书和报价表发到HAJIXY@HOTMAIL.COM

网友B:
是否需要用软启动器?不需要!

网友C:
不需要                                对

网友A:
不需要不是不能用,装软启动有以下好处。1 降低启动电流 2 对电机有保护功能 3 可以组网微机监控 当然功率小成本要低

网友D:
如果是长时间使用的话,还是需要软启动,这样可以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把变频器的查资料发到lokvenc_wang@126.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不是不能用,装软启动有以下好处。1 降低启动电流 2 对电机有保护功能 3 可以组网微机监控 当然功率小成本要低

网友F(2009-02-13):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长时间使用的话,还是需要软启动,这样可以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什么条件下需要同时用变频器和软启动?请指点一二

网友G:
11kw功率也不大啊

网友H:
我是生产软启动公司的,请把详细问题发到llffhh2008@163.com邮箱,可以具体探讨!

网友I:
一台泵,用下台供水专用变频器就可以了.把每天起动\停止时间设好,夜间就可以了

夜间休眠,白天恒压供水就可以了

网友J:
功率不是很大没必要用软启动吧!建议用直起就行

网友K:
是不是钱多了.。。。

网友L:
具体情况分析,如果起停的频率比较多,起停时对电网有明显的影响,那么强烈建议安装软启动或者变频器以使机器实现平滑的启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一台泵,用下台供水专用变频器就可以了.把每天起动\停止时间设好,夜间就可以了

夜间休眠,白天恒压供水就可以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N:
没有必要装,真想花钱的就装台变频器

网友O(2010-06-29):
你根本就没必要装软启了,装软启动有以下好处。1 降低启动电流 2 对电机有保护功能 3 可以组网微机监控 当然功率小成本要低      不过你要是买的话找我

厂家直供普传变频器、节能器、伺服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13591763970吴工

 普传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网友P:
我们用的山宇的还可以

网友Q(2010-07-31):
11KW你装个屁,直接启动就行

网友R:
11千瓦还是直接起动算了。

网友S:
1、11KW不需要。

2、甲方要求或者你单位钱多的话,完全可以安装!

3、建议不要选国产的软启。我那些年被国产软启搞怕了。。。。。。牌子我就不说了,就国产的比较出名的牌子

4、鉴定完毕。

网友T:
不要用国产的,质量不好,用ABB   或施耐德的,比较好

网友U:
如果要做好的,我们公司可以提供专门这方面的业务,如需请联系!WWW。NEWLUKE。COM

网友V:
我觉得没必要,11kW功率又不大,直接启动就可以。

网友W:
11KW 如果电网容量够大的话,直接起动就行了,,,

网友X(2012-12-15):
西普达XPD系列450KW电动机软起动器控制柜   著名品牌

网友Y:
看了一下大家的帖子,发现答非所问,人家问的是有没有经济一点的软启动器。

现在回答楼主的问题:楼主问的是装软启动器经济点的,本人觉得经济与否是和寿命的长短有关系,稳定性好坏都有关系,建议用ABB虽然一次性投资较大,但是寿命长稳定性还可以,这也是经济的一种。

网友Z:
这个一般建议使用施奈德的软启动器,价格也不算多贵,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爱德利变频器,本身也带一定的软启动器功能的

网友AA(2014-06-20):
软启动器的销售 邮箱:389562813@qq.com

网友AB:
直接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