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如何选变频器

楼主(2008-11-21):
各为大师,我准备把一数控加工中心主轴电机换为变频电机功率为11KW,同步转速1500,为实现1000转以下的转速调节,该选择什么变频器好?价格有多少?在低速比如:200转时是否能正常加工.?

网友A:
和当地的供应商咨询一下吧!

网友B:
200转时是否能正常加工.?

难,建议改为低速电机+变频 矢量控制

网友C:
建议用变频专用电机配速度反馈!否则低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变频专用电机配速度反馈!否则低速不能正常使用!

建议试试

楼主:
回复楼上:我准备采用台达B系列可否?

网友D:
请选用VFD-VE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