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系统怎么做?

楼主(2008-11-21):
     想改造一个小镇变频恒压供水系统。

    1.控制进水部分,使用的11KW潜水泵。想通过液位开关控制蓄水池水位达到开关潜水泵的目的。

     2.使用30KW变频器,控制一台30KW离心泵出水,要求可以设定定时开关机和3断恒压力(24小时内自动调整)

     3.还要一路控制5.5-7.5KW离心泵,要求可以设定定时开关机作为夜间休闲泵使用,让30KW泵和变频器休息。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变频器(国产),需要怎么样来设置线路才经济,小泵是否需要软启动?

网友A(2009-03-28):
外部搭建分段给定的时控线路.结合变频内部的PID.实现多段给定的恒压控制.补水可用市场常见的液位浮球来控制.成本低,运行可靠.

网友A:
小泵控制无需软启。市场上经过多轮洗牌后,国产变频质量和口碑再 不断提高。

网友B(2010-06-29):
很简单选用两台变频器,一台用限位开关控制启动,停止

一台做恒压供水,然后在把最小的直接接工频

普传变频器最好的国产变频器之一

厂家直供普传变频器、节能器、伺服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联系人吴工13591763970

普传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可在线技术咨询

网友C:
小泵不需要软启。 主要的就一台变频恒压运行。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D:
一台S7-200+两台ACS510搞定

网友E(2010-09-19):
楼主:你好!你是个外行吧?供水要讲究的是终端压力呀!国家有规定的呀,哪能分三段呢?终端压力小连热水器都打不着了别人不会骂娘吗?贵小镇户数有多少?流量是多少呀?主水管是多大?你说用潜水泵抽到水池,你们是直接抽地下水吗?你把以上这些数据给我,然后拍几张原有设备的照片包括水池的尺寸给我,我来帮你吧。保证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和别人的所谓节能计划上再节能50或以上!并且维护费用几乎为原设备的三分之一!

网友F(2017-12-13):
小泵控制无需软启。市场上经过多轮洗牌后,国产变频质量和口碑再 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