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

楼主(2008-11-21):
本人前几天发现一个问题:有几台超声波共用一个插座,而这个插座又插到另外一个总的插座上,并且再没有接别的其他的设备,但当我把这个插头拔掉的时候,测接地线,没有电,但当我把插头插上的时候,却发现此接地孔有电,约110V,不知道是何原因,想就此事和同行讨论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电吧,超声波,很正常啊,你用什么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应该是感应电吧,超声波,很正常啊,你用什么量啊?

用的是万用表

网友B:
那你首先看是超声波漏电,还是插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