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不准

楼主(2008-11-22):
电磁流量计不准,调整了参数,准几天又不准了,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请各位多给宝贵意见

网友A:
测量什么的啊????????????

网友B:
管道中在没有介质时,有零漂的现象,一旦有介质流过指示还应是准确的,不影响,但管道内必须充满液体,如有气泡 气流都不可以.

网友C:
可能是探头脏了,或是管道上有介质

网友D:
你把探头拆下来洗一洗,就好了

网友D: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刚才的意见可能不对!!!抱歉

网友E:
说说现象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F:
加入热工仪表技术交流63907301群吧!

欢迎欢迎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道中在没有介质时,有零漂的现象,一旦有介质流过指示还应是准确的,不影响,但管道内必须充满液体,如有气泡 气流都不可以.

网友G:
现场有没有电磁干扰?

有没有接地?

网友H:
保证接地没有问题。将流量计前后阀门关掉,介质满管情况下看看0点是否稳定,如果是4mA输出且比较稳定,则说明传感器没什么问题。

安装位置也很重要,总之就是保证满管运行。介质中气泡多的时候也会影响测量。另外如果介质中含有导磁性物质时对仪表影响也非常大。

电磁对前后直管段要求没有涡街那么高,比较容易满足,就是在接地上非常容易出问题,所以接地一定要做好。

网友H:
有条件的话单独打个地桩

网友I:
将现象说明白一点,看有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J:
赞成10楼说法,电磁流量计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产品了

网友K:
楼主真有意思呀!!!

网友L:
我这也有一块电磁流量计,计量也是不准,硬件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并且还是E+H的

网友M(2009-01-03):
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光华的电磁流量计4080,质量差,液体不流动,空管的时候变送器显示数值很大,没有空管检测,问他们工程师,说这个变送器就是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除非换4300变送器,新上项目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害得我们在工艺人员面前很没面子,人家说,我没开泵的时候,你就有这么大显示了,叫我们怎么相信流量计是准的。。。。。

郁闷!!!!!!!!!

网友N:
学习了,还没接触过电磁流量计,看了前面的介绍,略知一二

网友O(2009-03-05):
请问你用那电磁流量计测量什么介质。一般电磁流量计主要是测量导电介质。还有安装要求是不是很合理。

  有没有远离磁场的干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