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w2相电机的电流是多大。

楼主(2008-11-22):
1kw2相电机的电流是多大,三相1kw电流是多大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好啊!

高手们给个漂亮的答案吧!

网友B:
“1kw2相电机的电流是多大,三相1kw电流是多大”?

只知道有单相和三相电机,没见过2相的电机。

网友C:
是单相电机吧!如果是220V单相电机,电流粗略计算是8-10A.

网友D:
是啊 是只有三相 与单相 没有二相的啊,再说你问这问题,你得说出电压来才能知到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是单相电机

网友E:
1、单相设备的功率:

P=UICOSΦ

2、三相设备的功率:

P=3P相

=3U相I相COSΦ

=√3U线I线COSΦ

网友F:
单相8A,,三相2A.。。。

网友G:
单相8A,,三相2A.。。。 同意搂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单相设备的功率:

P=UICOSΦ

2、三相设备的功率:

P=3P相

同意刘工的,刘工还是理论足啊

=3U相I相COSΦ

=√3U线I线COS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单相设备的功率:

P=UICOSΦ

2、三相设备的功率:

P=3P相

同意刘工的,刘工还是理论足啊

=3U相I相COSΦ

=√3U线I线COS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