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高手请进(在线等)

楼主(2008-11-22):
你好,,我用一台ES的PLC通过485通讯控制10英威腾的变频器。。再用维纶人机进行控制。。现在启动停止和设定频率都正常。就是要读出变频器的信息不知道怎么弄。变频器有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母线电压。。。等等。特性为R。。就是不知道PLC里面的MODRD  (MODBUS数据读出)怎么用。我有编程手册,,但是本人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程序都是看书胡乱写的。请各位老大指点。里面要现象要用到D1070和D1050是不是。。手册在8-1页。。跪求了

楼主:
我可以发程序给各位老大看看

网友A:
你只要知道变频器参数地址就好办了,先研究一下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B:
你不会用台达的MODBUS-RTU协议时,你完全可以选用人机的MODBUS-RTU和变频器直接通信,没有必要经过PLC,如果你想把有些数据传回PLC,可以用人机的宏指令来完成这个功能

楼主:
老大,,我还没有那个境界。。。我现在头跟显示器一样大了。。可以加我聊聊吗?QQ172826054

网友C:
MODRD K1 H2103 K1 这是我用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时读频率用的,读完后PLC把值存在几个特寄存器里面,把我们需要的值从特殊寄存器传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只是有协议通信的话,那么整个通信的指令就很简单了。

楼主:
几个特寄存器???是不是D1050到1055啊???是不会死ld m1000    mov  d1050  d0         然后信息就会在D0显示出来啊???我试过好象不行。变频器的地址是3000H对运行速度。。。3001H对设定速度。。3003H对母线电压   等等。。。前面我是这样写的MODRD K1 H3003 K1      这样对吗??第一个K1是代表站点。。

楼主:
协议通信?????我头更大了,,大哥,,加我聊聊吧?

楼主:
就没人说清楚一点吗?、说得都台笼统了。。我都要疯掉了

网友C:
D1050-D1055是转已经转换好的16进制数据.你可以先发一个读频率的指令,然后在线监视一下是D1070-D1085(ASC码).看一下哪一个是实际频率值再读回来就行了

网友C:
你读H3003,读的好像是输出电压不是输出频率吧

楼主:
给我你的联系方式。。我发程序给你看。。我怎么写D1070到D1078都是一样的值。。无论有没有MODRD都是一样的。。

楼主:
不是读取不到变频信息就是设定不了频率。。启动停止有很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2017-12-07):
无语了,多看看资料吧,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