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总是跳故障?

楼主(2008-11-22):
  我们在空压机上安装变频器,运行的时候老是跳变频器过载,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电机是2极的,变频器是通用型的!

网友A:
空压机负载大,变频器容量选的小。不知道楼主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

网友A:
电网电压低,加速时间太快都可能引起变频器过载的,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C: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合理,应该按照风机、泵类的参数设置

网友D:
  空压机负载较大,选型不合理经常跳过载。在启动时把空压机进气阀门开度减小,可适量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E:
1、看变频器和空压机功率是否匹配。

2、最好选用风机、水泵型的。

3、检查加速时间是否太快。

4、看电子过流保护是否调试正常,尽可能调大。

5、可以把过流自动恢复启动。(看变频器的型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