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rao

楼主(2008-11-22):
我公司用西门子6SE系列的变频器,带编码器反馈的,前几天突然发现该电机在点动后仍然存在速度,变频器有输出,在检查编码器\变频器后故障仍然存在,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在下初步认为是干扰,干扰是否都能靠屏蔽线屏蔽掉

网友A:
"干扰是否都能靠屏蔽线屏蔽掉"

不一定。可以减轻问题,但是能否减轻到彻底消除的程度,还要看干扰有多严重,屏蔽是否接地,接得是否够好,地本身是否够好。

网友B:
是模拟速度给定吗?点动前是否也动?

楼主:
不动,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编码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