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功率

楼主(2008-11-22):
各位老师,现有一转动机构,轴径为200MM,重量350KG,两轴相同,通过齿轮1:1转动。

要求:1,轴的转速为500转/分,每转一圈有加减速的,如,在180度时,轴转动的速度是300,在另一半时,从300的速度加到500。

            2,通过同步带从电机转动给轴,减速比是1:3,伺服电机要求1500转/分。

            3,机构请看图,

            4,请问各位老师,要多的伺服电机才能满足每转一圈能加减速。

谢谢!急需知道啊,我大家计算了下,要37KW,235N/M才能做到的。不知对吗。

网友A:
光知道轴的重量喝直径是算不出惯量的,还有你的速度曲线呢,告示大家才能算出加速度。

楼主:
是双螺旋刀切纸用的,在切断时,刀的线速度与送料的线速度相同的,最高切纸速度为300米/分钟,最短切长度为450mm,最长切1450mm,刀轴有效切纸宽度是1400mm,与现在市场上双螺旋刀切瓦蒙纸的原理一样,只是我要的速度高,切断精度在+/-0.2MM内的。谢谢各位。

楼主:
送料轴的轴径为265MM,

楼主:
有朋友能告诉我要多大的吗?谢谢!

网友B:
计算比较麻烦,已经超出我的软件计算的范围了。 手算费时费力。

网友B:
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跟我联系。 baijintian2008@163.com qq:33247658

网友C:
看看,有空可以帮你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