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计使用知识

楼主(2008-11-22):
pH计使用注意

1、一般情况下,仪器在连续使用时,每天要标定一次;一般在24小时内仪器不需再标定。
2、使用前要拉下电极上端的橡皮套使其露出上端小孔。
3、标定的缓冲溶液一般第一次用pH=6.86的溶液,第二次用接近被测溶液pH值的缓冲液,如被测溶液为酸性时,缓冲液应选pH=4.00;如被测溶液为碱性时则选pH=9.18的缓冲液。
4、测量时,电极的引入导线应保持静止,否则会引起测量不稳定。
5、电极切忌浸泡在蒸馏水中。
6、保持电极球泡的湿润,如果发现干枯,在使用前应在3mol/L氯化钾溶液或微酸性的溶液中浸泡几小时,以降低电极的不对称电位。
7、缓冲溶液的pH值与温度关系对照表:

温度℃ 0.05mol/kg 0.025mol/kg 0.01mol/kg
邻苯二甲酸氢钾 混合物磷酸盐 四硼酸钠
5 4.00 6.95 9.39
10 4.00 6.92 9.33
15 4.00 6.90 9.28
20 4.00 6.88 9.23
25 4.00 6.86 9.18
30 4.01 6.85 9.14
35 4.02 6.84 9.11
40 4.03 6.84 9.07
45 4.04 6.84 9.04
50 4.06 6.83 9.03
55 4.07 6.83 8.99
60 4.09 6.84 8.97

8、电极应与输入阻抗较高的pH计(≥1012Ω)配套,以使其保持良好的特性。
9、配置pH=6.86和pH=9.18的缓冲液所用的水,应预先煮沸(15~30)min,除去溶解的二氧化碳。在冷却过程中应避免与空气接触,以防止二氧化碳的污染。
10、复合电极的外参比补充液为3mol/L氯化钾溶液,补充液可以从电极上端小孔加入,复合电极不使用时,拉上橡皮套,防止补充液干涸。复合电极的外参比补充液为3mol/L氯化钾溶液(附件有小瓶一只,内装氯化钾粉剂若干,用户只需加入去离子水置瓶20ml刻线处并摇匀,此溶液即为3mol/L外参比补充液),补充液可以从上端小孔加入。
11、电极经长期使用后,如发现斜率略有降低,则可把电极下端浸泡在4%HF(氢氟酸)中(3~5)s,用蒸馏水洗净、然后在0.1mol/L盐酸溶液中浸泡,使之复新。
12、污染物质和清洗剂参考表:

污染物 清洗剂

无机金属氧化物 低于1mol/L稀酸
有机油脂类物质 稀洗涤剂(弱碱性)
树脂高分子物质 酒精、丙酮、乙醚
蛋白质血球沉淀物 5%胃蛋白酶+0.1mol/L盐酸溶液
颜料类物质 稀漂白液、过氧化氢酸度计使用与注意事项
1、后盖打开,装入电池一块。
2、装上复合玻璃电极
注意:2.1复合电极下端是易碎玻璃泡,使用和存放时千万要注意,防止与其它物品相碰。
2.2 复合电极内有KCl饱和溶液作为传导介质,如干涸结果测定不准必须随时观察有无液体,发现剩余很少量时到化验室灌注。
2.3 复合电极仪器接口决不允许有污染,包括有水珠。
2.4 复合电极连线不能强制性拉动,防止线路接头断裂。
3、打开电源开关后,再打到PH测量档。
4、用温度计测量PH6.86标准液的温度,然后将PH计温度补偿旋钮调到所测的温度值下。
5、将复合电极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并用滤纸擦干
6、将PH6.86标准溶液2~5ml倒入已用水洗净并擦干的塑料烧杯中,洗涤烧杯和复合电极后倒掉,再加入20mlPH6.86标准溶液于塑料烧杯中,将复合电极插入于溶液中,用仪器定位旋钮,调至读数6.86,直到稳定。
注意:6.1必须用PH6.86标准调定位。
6.2调完后,决不能再动定位旋钮。
7、将复合电极用去离子水洗净,用滤纸擦干,用温度计测量PH4.00溶液的温度,并将仪器温度补偿旋钮调到所测的温度值下。
8、将PH4.00标准溶液2~5ml倒入另一个塑料烧杯中,洗涤烧杯和复合电极后倒掉,再加入20mlPH4.00标准溶液,将复合电极插入溶液中,读数稳定后,用斜率旋钮调至PH4.00。
注意:8.1斜率钮调完后,决不能再动。
9、用温度计测定待测液温度,并将仪器温度补偿调至所测温度。
10、将复合电极插入待测溶液中,读取PH值,即为待测液PH值。
注意:10.1测定时温度不能过高,如超过40℃测定结果不准,需用烧杯取出稍冷。
10.2 复合电极避免和有机物接触,一旦接触或沾污要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
11、注意事项:
11.1仪器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校准,即以上4~8款操作。如果仪器不关机,可以连续测定,一旦关机就要校准。但12小时即使不关机也必须校准一次。
11.2 PH计使用及保管要落实到个人,交接班要讲清PH计状态,交班要清楚,接班要严格,如发生损坏责任在当班人身上。

网友A:
做为现场的学习资料不错呀

网友B(2009-02-24):
请教为什么电极切忌浸泡在蒸馏水中?

网友C(2009-04-21):
怕参比液中KCL流失

网友D:
欢迎大家加入"仪器仪表联盟"群 ,进行技术产品交流,群号:16348326

网友E:
有点慢,不知道用试纸好不好,如果要准确的数据用试纸 就不现实了.

网友F:
学习了,楼主的资料很好,非常谢谢!

网友G:
要一天标定一次,哪不是要累死人啊!

网友H:
这是哪家的PH计?

所有的PH计都可以参照上述说明吗?

网友I(2009-05-27):
应该来说PH计的测量原理是一直的,那么保存方法也大同小异,但是如果在线使用时每天要校正是不是太不稳定了?

网友J:
这个资料太笼统了,你说的PH计是什么PH计:

1。复合式还是分体式?

2。普通水用的还是纯水用的;

实际上PH的测量是比较有欺骗性的,大多数的时候,很多用户都会犯错而他们不会知道;

网友K:
不需每天标定。但在使用时,注意复合电极下端是易碎玻璃泡,使用和存放时千万要注意,防止与其它物品相碰。和当环境的温度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