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8-11-22):
应用领域

酒店、写字楼、商场、工厂车间、
医院、机场、仓储等大型中央空调系统 上海中央空调变频器节能改造:13816992039谢工

概 述

对于一个传统的空调系统,由于空调设备均按设计工程选配,绝大多数时间设备均在低负荷情况下运转,这样无用功消耗掉很大一部分能量。中央空调节能装置可以根据温度的变化自动调整风机水泵的流量,使其同冷量需求相匹配,将电机的富裕量无形地节省下来,从而做到了既满足制冷供水的需要,又达到了节约电能的效果,真正实现了全自动、免维护、无人值守、节能降耗的目的。

节能原理

变频节能功能
风机和水泵都是传送流体的装置,这类负载消耗的能量与流量的立方成正比,推算可得到能量消耗与转速的关系,具体的关系表达式:
P=Q×H= kf3
当电源频率从50Hz降为45Hz时,就可节约电能达27.1%。大多数设备实际运转频率在40Hz左右就可满足制冷需求。所以,对风机水泵类电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节电率特别显著,综合节电率都可达到30%以上。

软启动功能
采用变频节能装置的软启动功能将会使启动电流远远低于额定电流实现电机真正意义上的软启动。不但减少了对电网和管网的冲击,且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设备维修费用。

动态调功功能
空调的水泵、风机是变化性负载,节能装置以5000次/秒的速度根据负载轻重(电流大小)自动改变加在电机上的端电压,以实现5000次/秒的速度保证电机工作在最小电流、最低电压,亦就是最少耗电功率状态下运行。

动态功率因数补偿功能
变频节能装置的动态功率因数补偿功能可使无功功率近似为0,从而增大电机的有功功率,减少了无功损耗。另外,功率因数的改善还可节省很大一部分电网容量,直观的体现在水泵和风机电机温升降低,噪音降低,大大地延长设备维修周期及使用寿命,减少了设备维修费用。

主要功能:
l 智能控制功能
该装置的功率单元为低压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其调节控制单元为工业控制计算机PLC和智能型
温差控制器,信号的检测、处理和控制是采用目前最先进的全闭环温差自动控制,多项先进技
术,高速16位A/D转换器,抗干扰能力极强,信号失真小,精度高。
l 变频/工频切换功能
出现故障,保证设备不停机工作。
l 闭环全自动运行功能
采样为温差,利用温度传感器检测出水管道和回水管道的温度,同时对两边温度进行比较之后
送温差控制器,由温差控制器进行处理,然后根据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实现
实时自动节能控制。
l 自动/手动调节功能
装置具有自动和手动调节频率功能。
l 监控功能
具备上位机监控功能,利用装置的RS-485通讯口与上位机联机通讯,实现上位机的远程监控、
数据采集、参数修改、报表输出等。
l 故障报警功能
现场及远程报警,设备出现故障时,自动保护,报警提示。

性 能 特 点:
l 节能效果显著,综合节电率30%~68%。
l 恒温控制,解决供冷不均,减少风道噪音、改善制冷环境,提高了效率;
l 减少制冷主机的频繁启停,增长了使用寿命;
l 实现了软启动,电机启动电流大幅度下降,避免了电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
l 设备运行更平稳,消除了启动和停机时的水锤效应;
l 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到0.95以上,避免不必要的电能损耗;
l 实现了闭环全自动控制,提高了自动化水平,运行安全可靠、无人值守;
l 中央监控设备、水温参数,达到科学管理、集中管理。

网友A:
^_^改造的效果有那么好吗??节能效果显著,综合节电率30%~68%。 楼主忽悠人的吧

网友B:
综合节电率30%~68%,明显是夸大,空调自控主要是自动化程度高,节能(包括电)。看楼主的图就说明了技术含量。

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工程图,QQ空间:4470800

网友C(2011-03-03):
变频器现在确实在很多工艺中广泛的用于节能,这个事实大家不能否认,但是也没必要给他加上光环,成为所谓的专利、高科技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