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用10平方电线接线,电线会发热严重!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22):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10平方的导线做星三角启动控制,导线在电机运行数小时后发热严重,热保护动作自保,负载类型为液压油,液压油油温控制在28度是性能最佳的,可是油温升到了六七十度后,电机也有温度,温升大概在四十度左右。控制系统的热保护(热过载继电器选为32A~45A的,已整定到最大值45A)就动作了,检查线路,没问题。用钳表测量得到三相电流相对平衡,只是电网电压有点高,在400V左右。这种现象连续出现过,这应该是属于负载过大引起的?液压油的稠度会跟温度有关?电机也是新的,会和它本身质量有关?就是指它的每相绕组的阻值大小有关?油路也不多也不长,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会有什么对它有影响呢?现在对这一现象解释不过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何类型的油泵,有曲线吗?

网友B:
明显是由于电机过载引起的导线发热!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额定电流应该在29A左右,配用热过载继电器过大!电机运行数小时,说明电机在较长时间连续工作,过载时,由于热继电器整定值过大而不动作,引起导线严重发热就不奇怪啦!

楼主你已经注意到了,可能是与液压油的黏稠度有关!

建议:

1、检查液压油的黏稠度。以后根需定时检查。黏稠度过大,导致电机负荷太重,必然过载!

2、更换热过载继电器应,选择最大整定值为32A的。且调整在31A左右。

3、更换已经严重发热的导线。如条件允许采用VV-3*10的电缆线,作为电机的供电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何类型的油泵,有曲线吗?

只是普通的油泵电机,没太高的要求的。只是运用到比例阀控制油缸的动作

楼主:
对:大圣 关于

明显是由于电机过载引起的导线发热!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额定电流应该在29A左右,配用热过载继电器过大!电机运行数小时,说明电机在较长时间连续工作,过载时,由于热继电器整定值过大而不动作,引起导线严重发热就不奇怪啦!

楼主你已经注意到了,可能是与液压油的黏稠度有关!

建议:

1、检查液压油的黏稠度。以后根需定时检查。黏稠度过大,导致电机负荷太重,必然过载!

2、更换热过载继电器应,选择最大整定值为32A的。且调整在31A左右。

3、更换已经严重发热的导线。如条件允许采用VV-3*10的电缆线,作为电机的供电电源线!

内容的回复:

嗯。学习了。谢谢二楼“大圣”的指点

网友C:
二楼说得有道理。380V的电压,电网在400V是正常现象过的,绝对不会过压

网友D:
   二楼的正解。

网友E:
以上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现场都没有见到。也有可能接线是否良好,星三角启动后是否转换。

网友F:
1。油泵出口的溢流阀调节如何

2。油箱的油冷却如何

网友G:
应该是过载,你可以不加油试一试。

网友H:
三相电流有多大?供电线路有多长?

网友I:
你用表量看电流对不对要是对的就是热热过载继电器不好我以前遇到过!好有就是油路问提!

网友J:
三相电流有多大?供电线路有多长? 还有用电流表测的电流一到底多少?估计是电机过载引起的!

网友K:
2,10,楼分析得很好,我看你的马达不烧就算好了。

网友L:
发热是过电流,星三角启动控制6根线,10平方的导线足够,请仔细测量6根线的电流,有可能接线有误

网友M:
没有说明卡电流是多少?应该是超负荷引起的。

网友N:
也有可能是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呵呵。以前有个同事出现过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引起导线发热现象的。

网友N:
也可能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仔细查查,总共就那么点东西啊。

网友O:
三相电流是多大呢? 超阶级过额定电流的话肯定不行啊..机械或是油质有问题...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得有道理。380V的电压,电网在400V是正常现象过的,绝对不会过压

网友Q:
1、检查一下交流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比如触点接触不良、机械机构损坏、时间继电器不能转换等;  2、不要以为是新电机就忽略了对它的检查,测量绕组阻值、检查输出接线同样重要,我就碰到过新电机内部输出线接错的情况;3、不知道你的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你还要检查你的设备的工作状况、油路管道(有没有各种电磁阀、连通阀)、液压油的粘稠度和液位等等,比如更换液压油;4、检查主线路供电质量是否带载能力差,线路过长(还有电机线);热继电器内部损坏等等。以上拙见,请指教!

网友R:
大圣说的对,这种情况明显在于机械部分阻力过大,过载而至。我就碰见很多这样的

网友S:
是不是选用的电机与需求不匹配?

网友T:
明显是由于电机过载引起的导线发热!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额定电流应该在29A左右,配用热过载继电器应整定在31A!电机运行数时间长,由于热继电器整定值过大而不动作,引起导线严重发热就不奇怪啦!

建议:

1、检查液压油的黏稠度。以后定时检查。黏稠度过大,导致电机负荷太重,必然过载!2、更换热过载继电器,调整在31A左右。

3、机械部分阻力过大,检查机械传动部分。

网友U:
我看你还是多检查一下电路,油的稠度会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除非油路有问题.

网友V:
楼主只说用钳表测量得到三相电流相对平衡,但到底是多大?

网友W:
10平方线都过五六十安电流了,过载的多啦,也有一点可能就是只有一点过载,但是电线不是国标的,现在的电线质量也差,

网友X:
也有可能电线质量不好或过长。

网友Y:
这个贴不错, 各抒己见, 学习了

网友Z:
空载转转不就好判断是电机还是负载原因了吗?

网友AA:
其它的我 不多说现在也有铜铝的电线哦 不注意是不行那

网友AB:
明显是由于电机过载引起的导线发热

网友AC:
可能是油路不畅,造成过载。

网友AD:
引用 网友T:
明显是由于电机过载引起的导线发热!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额定电流应该在29A左右,配用热过载继电器应整定在31A!电机运行数时间长,由于热继电器整定值过大而不动作,引起导线严重发热就不奇怪啦!

建议:

1、检查液压油的黏稠度。以后定时检查。黏稠度过大,导致电机负荷太重,必然过载!2、更换热过载继电器,调整在31A左右。

3、机械部分阻力过大,检查机械传动部分。

在补充2点   1:所使用的电线是否合格

                      2 检查供油回路有没有过载

网友AE:
你说的现象和电气没关系,找懂液压的帮你看一下油泵的泵头是否有损坏,压力调节是否正确就可以

网友AF:
由于电机过载引起的导线发热

网友AG:
大家说的很详细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AH:
33楼分析的好,我建议检查油泵增加通风散热,或更换马达

网友AI:
2楼8楼说的没错        再仔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AJ:
鉴于以上高手的建议  ,建议:1检查油路,电磁阀,泄压装置等安装或故障有无缺陷等造成过载的情况  油温升了要用换热器降下来.

网友AK:
引用 网友W:
10平方线都过五六十安电流了,过载的多啦,也有一点可能就是只有一点过载,但是电线不是国标的,现在的电线质量也差,

看来电线质量是有问题,即使再过载,45A电流你的电线就发热那么严重,肯定不是10平方的线!

另外2喽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AL:
 是啊,一般的油泵电机过载的多,仔细的量看电流才是要事!

网友AM:
过负载了吧~~我们这里液压站电机也是15KW的,暂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AN:
2楼和8楼说的很好,还有可能电机本身的问题,不行换一台电机试试。

网友AO:
楼主太粗心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实际的电机运行电流有多少,这个不知道其它的分析都是白答。

网友AP:
引用 网友AK:

引用 网友W:
10平方线都过五六十安电流了,过载的多啦,也有一点可能就是只有一点过载,但是电线不是国标的,现在的电线质量也差,

看来电线质量是有问题,即使再过载,45A电流你的电线就发热那么严重,肯定不是10平方的线!

六平方的线都可以带15KW的电机,只要线路不是很长就行。现在的变压器一般都在400V左右的,油泵里面很容易出故障的,建议你查查看

另外2喽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AQ:
15KW的应该10方的线足够了啊!!

网友AR(2009-06-20):
电缆线是否各自穿上钢管,产生涡流后引起电线发热!

网友AS:
二楼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