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 FANUC通信干扰问题。

楼主(2008-11-22):
  可有高手知道GE FANUC的通信干扰应该怎么处理?

  我GE 的通信电缆跟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一起放的。

 所以经常干扰。经常通信干扰导致PLC误动。带动继电器狂跳。继电器带动接触器狂跳。。

 可有高手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我是搞维护的,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通信?GENIUS吗?

关注中。

网友B:
最好把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分开 国外的机器都非常注重着 这一点  国产的设备许多现在都不注重这个问题

网友C:
已经这样放置了,只能说尽可能减小干扰,屏蔽这些尽量做好,你们是做什么系统的呀?还是楼主就是业主呀?

网友D:
您说的是Genius总线电缆吧,和动力电缆一起走肯定是不规范的,干扰也无法避免。

楼主:
 不是Genius总线电缆,是I/O模块到PLC主机上的通信电缆。

楼主:
 我把这跟通信电缆跟动力电缆分开后。好了。

网友A:
是吗?分开后就好了吗?

我门的通信电缆太长,彻底分开还真有点难度,我都是尽量把屏蔽接好,可无济于事。

网友E:
如无法保持足够的布线间距时,采用铠装型通信电缆并正确接地可以解决!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F(2009-08-17):
如果能分开就好!

不能分开就是尽量做好屏蔽和接地!

接地要单独做个不能和车间接地用同一个!

网友G:
看你的I/O是使用什么总线的,不是genius的,那是否是profibus?devicenet?ethernet?各种东西不一样的,如果你想省钱,那么可以尝试一下降低波特率,这样抗干扰可以多点,但是最根本的方法是电缆分开,其他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H(2009-09-30):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I/O是使用什么总线的,不是genius的,那是否是profibus?devicenet?ethernet?各种东西不一样的,如果你想省钱,那么可以尝试一下降低波特率,这样抗干扰可以多点,但是最根本的方法是电缆分开,其他都是治标不治本。

说的很准确

网友I:
如果能分开就好!

不能分开就是尽量做好屏蔽和接地!

接地要单独做个不能和车间接地用同一个! 、、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也处理过!不过,我们尽量把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