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CP5611与S7-300PLC通讯电缆

楼主(2008-11-22):
各位兄弟姐妹们,我遇到一个问题,用CP5611与CPU314通讯,想制作一根电缆,不知道两个端口引脚怎么接线才通实现正常通讯,如果哪位知道,可告我一下,本个将不胜感激!

网友A:
3-------3    8--------8

如果使用总线连接器的话,那么A------A,B-------B即可。

以上

网友B:
建议使用总线插头。

网友C:
还是使用总线连接器吧!连接器1的A1、B1对2的A1、B1。

网友D:
买根国产的吧,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