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型号为DVP-64EH2的plc温度控制

楼主(2008-11-22):
请教:热电偶能与此PLC连接来实现温度控制吗?如果可以应如何实现?

网友A:
热电偶不能接入DVP-64EH2,要加温度模块才可以。

楼主:
你的回答省去了我不少的麻烦,真的谢谢你了啊。

网友B:
温度控制还是用温控器好些,DTC挺不错的

网友C:
用温度控制模块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