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加工中心手轮

楼主(2008-11-22):
小弟是个数控初学者现刚在数控机床厂混了5个月,现在对于加工中心电子手轮十分不解,倍率选择和轴选择在功能书上已经讲得很清楚,疑惑是手摇脉冲如何控制伺服电机动作。JOG方式下私服电机运动靠的是给GXX.X信号(想不起来了),但我在梯形图里没找到手轮方式下有什么GXX.X信号的只看到X12这8位信号手轮正转一位一位加1反转减一。忘哥哥们指点下!系统为FANUC 0I MC。

楼主:
没人理我。。。。......

楼主:
自己顶下还没人解答就沉了!

网友A:
在机床厂上班你还跑来这问??????

楼主:
我不知道别的数控机床厂怎么样,我们电工房的任务接配电板子,做外线,机床通电,CF卡传一下参数梯形图,调试一下动作,做激光设定一下螺距补偿,完事。系统坏了只看保险丝烧没,没烧直接寄FANUC修。

网友B:
我对发那科的梯形图不是十分了解,不过对于数控系统来说,手轮部分PLC的写法大同小异。码盘用来发脉冲,控制伺服轴运动,正方向还是负方向运动取决于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动手轮,脉冲信号直接送入系统,是不需要在PLC里书写是正方向还是负方向的,PLC控制的只是倍率和轴向的选择。至于你说的JOG方式下的G命令应该是G100吧(x)。

网友C:
电子手轮脉冲信号直接送入系统,是不需要在PLC里书写是正方向还是负方向的

网友D:
这直接决定于A、B相何者超前来定正反转。